[联想]
联想L195wa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05-10):
今 天接到一台被你修过没修好的联想L195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管和大的电容被拆了。装上开关管和大电容,发现R915,R912,R913和D910损坏,换上后屏点亮,但一通电就白屏,并且有横的亮条闪动,但闪一下就能正常显示,但不能关机。按关机键就出现白屏。按键被人拆掉了几个电阻和二极管。换了按键板后,有二个键没反应,另有二个按键有用但反了。只有一个按键正常。我测得驱动板上的一个电阻R444几乎开路。我测的驱动板发出的ONOF电压在按下开机键时,会降0.1伏后又恢复到3.8伏。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板  和高压  没动过吗    如果没动    可以尝试一下  换个  信号板   呵呵

网友:
新的信号板 和坏的信号板  都测一下  把画的信号板修好  还能卖钱  呵呵

网友:
屏开启电压出来的时间比高压板开启信号要晚,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查一下高压板开 启信号那一路是不是有损坏的三极管。

网友:
你的高压板可能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那要是用起来好好的显示器待机是白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