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南桥问题?各位专家来看看吧

楼主(2014-05-10):
机器刚拿过来的时候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插电源绿色充电灯正常亮,问客户怎么坏的,是否有进水,客户说玩着玩着就关机了,没进水, 拆后壳以后观察主板无任何外伤进水痕迹,键盘也没有进水痕迹, 随之用表测USB口(两个口)一个一组差30欧 一个一组差200多(usb口无任何外伤)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苹果的usb口上是否还接的别的东西,(这款机器不知道怎么看版号,没有图纸)先报价,换南桥的价格,反正不亮,就可以轻做一下南桥看看组织变化,于是250度轻烤一下南桥(苹果的主板没有320度是拿不下来的),发现阻值有变化 一组差 30  一组差 50  检测主板无短路,于是开机试试,还是无任何反应,测电感 有3.4V A1278这款机器待机只有3.42v 开机以后才出5V  目前这个机器已经把南桥拿下植球了,还是一组差30,一组差50,机器植球之前测BIOS芯片八个角均无电压,植球以后也没有电压,要说南桥短路的话适配器指示灯正常 3.42V正常,没有图纸就是麻烦  下面我把主板照片贴上,麻烦大家看看这个版号是什么,或者修苹果的透透内幕也是极好的~

网友:
苹果的电路图,比较复杂,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版号的话是印在 板子上面在,有什么 820  好多好多的等等,仔细看看嘛。。

网友:
这个是主板唯一写字的地方了

网友A:
不是这个 有个820开头的  是他的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 有个820开头的  是他的版号

这是主板唯一一个带字的地方 还有电源插口有一排字,820-2565-A  不过是电源口上的编号

网友:
就这个电源板有820的  是么?

网友:
都没有看到苹果的图纸

网友:
他的板号在主板上,黑色的地方有几个很小的数字,应该在没有元件的地方

网友:
820开头的就对了

网友:
这个南桥 极爱坏的

网友B:
你就这么开机是开不了的, 你把电池装上,再开机试试

网友C:
阻值不正常有可能输USB旁边的一个芯片坏了,以前在弄过,就离USB不远,好像是个6脚的吧,你看看,不过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这么开机是开不了的, 你把电池装上,再开机试试

装电池我知道的,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不正常有可能输USB旁边的一个芯片坏了,以前在弄过,就离USB不远,好像是个6脚的吧,你看看,不过南桥 ...

嗯 可能跟你说的那个芯片没关系,做南桥以后组织就产生变化了,现在发了一个新桥,装上一样

网友:
现在发了一个新桥装上,可笑的是USB一组差100 一组差300  跟客户拿来的时候差距不是很大啊,之前差这么大把桥烤一下阻值就有变化了,难道不是桥的问题?? 不知道USB上连的什么东西到桥还是直接进桥, 没有图纸我的心都碎了,  待机3.4V正常有  但是BIOS八个角都没有电压,谁有图纸贡献一下  版号是  820-2565-A

网友D:
你都换了新桥了。应该还是要按时序来了吧。不要老纠结于usb口。先修亮了机子再说。苹果是有时序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都换了新桥了。应该还是要按时序来了吧。不要老纠结于usb口。先修亮了机子再说。苹果是有时序图 ...

我没有图纸    求好心人贡献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图纸    求好心人贡献图纸~

看你这板子的样子,不是新机子。一般是有图纸的。我觉得我应该有,但是你要找到你的版号。你的板号是在主板上。你找到板号告诉我。我帮你看我有没有

网友:
新 手 看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