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55T 的主板 触发后2秒掉电

楼主(2014-05-10):
今天接了一块 昂达 H55T 的主板 上CPU  触发两秒钟掉电 然后不触发了 ,把ATX电源从插一下又可以触发了 但故障还是一样触发掉,CPU供电 0、8  内存供电0.3 ,不上CPU 触发不掉,测电压和上CPU一个样 ,哪位高手知道这板子又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
求解技嘉H55的板子上电后掉电这样反复循环的问题!12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没什么通病这主板啊

网友:
试着刷下BIOS

网友:
CPU供电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南桥问题吗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通病,供电不正常,再排除短路的情况下就修供电,内存先修

网友:
内存0.3那么低,按上电时序检修。。。。。

网友:
这种H55的板子,反复通电断电都是不开机,以不开机的思维去修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那边有短路呀,按照CPU供电不正常的维修思路去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