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电脑奇怪的故障,求助高手指点下啊!

楼主(2014-05-10):
一台全新的组装电脑,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就出现了问题。故障现象: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的屏幕就直接黑了,显示器指示灯从蓝变黄,就跟没有收到主机信号一样,主机依旧在工作,风扇在转,指示灯也正常,重启一下,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还没进入系统就黑屏了。
黑屏

网友:
我抱主机带回店里,开机测试,故障现象还没有出现,在客户家里,故障机分钟就出现了,很频繁,暂时还没找到原因。有没有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故障,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你店里就是正常的,但是在客户家里就不正常 那么的话就是看看是不是客户家里的问题呢?纯属猜测。

网友:
你测一下客户家的市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还是主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