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330MXc 液晶无信号 维修外加BIOS

楼主(2014-05-10):
该液晶的故障是无信号输入   开始以为是BIOS 的问题   可是从论坛  还是别的地方都没有找到   心想先修板吧 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引起的   最后是一个6脚的芯片和一个复合二极管坏了
顺便把BIOS读下来了  论坛上没有的 DELL

网友A:
终于找到程序了,多谢多谢

网友:
RGB短路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程序了,多谢多谢

你就灌水吧   找到了  你不下载  呵呵

网友B:
六脚的芯片叫什么名字的?

网友C:
你就说说维修思路,光两个管子坏啦谁知道啊

网友:
下次先刷bios,不行果断换vga周边东东,应该就会好了,经验维修,不用多想,哈哈

网友:
插上电源有自检,接上VGA无显有好多是这几佧复合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脚的芯片叫什么名字的?

从废板上VGA接口那里拆就行   不用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说说维修思路,光两个管子坏啦谁知道啊

这还用说思路啊   无信号 肯定要查  信号输入啊     查VGA的行场输入信号啊   就是 13  14脚啊

网友D(2015-02-05):
信号输入 不亮大多数为VGA的1、2、3、13 、 14脚阻值异常导致的。

网友:
一般VGA无输入,两个:RGB-行场信号问题。2.BIOS+主控芯片

网友:
那个是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好久没修液晶了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程序可以上传马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种现象,最后是一个和楼主一样的6脚芯片坏了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
  啊

网友:
我修过 一台   电容坏的,  驱动板 电容 坏的。

网友:
宝贵的资料啊

网友:
那两个管子短路吧

网友:
6脚的芯片容易坏 修的很多

网友E:
楼主 :把钳位用 二极管  拆了,  不知道 下次 如果有干扰脉冲 怎么办。

网友:
哈哈。留个脚印,有需要MCU就可以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把钳位用 二极管  拆了,  不知道 下次 如果有干扰脉冲 怎么办。

没拆啊  从旧板子上拆了个换上去了

网友:
啊啊啊啊 楼主赚钱了啊

网友:
典型的接口保护二级管击穿。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明白到如果遇到就先检查VGA输入源!

网友:
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网友:
这贴子看起来   学不到东西啊

网友:
恩 备份一下

网友:
加分 哈哈   查13 14

网友:
感觉好多这些原装机的显示屏都爱坏那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程序了,多谢多谢

既然这样,那还不给他加加分,一点点意思意思就行!

网友:
小六脚可以去掉不用吧,冠捷的爱出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6脚的东东是什么结构的呢 起什么作用 呢

这个6脚的东东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

网友:
是行场信号的吗

网友:
学习。楼主转大发了

网友:
没有分析过程吗?

网友:
我只想说版主都放假了吗?

网友:
信号输入 不亮大多数为VGA的1、2、3、13 、 14脚阻值异常导致的

网友:
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G:
另有DVI,先试过了吗?DVI正常,VGA不正常,就可先排除BIOS及公共电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有DVI,先试过了吗?DVI正常,VGA不正常,就可先排除BIOS及公共电路问题了

DVI 试过了 正常  当时找不到bios 没办法   先想 先量量  VGA电路吧    一测试   发现  问题了

网友H:
六脚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六脚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防止 静电 或脉冲的

网友:
新年好,挣点下载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信号输入 不亮大多数为VGA的1、2、3、13 、 14脚阻值异常导致的。

那个 1 2 3 13 14各有什么做用呀。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怎样检查坏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那个 1 2 3 13 14各有什么做用呀。

分别是红,绿,蓝,行,场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别是红,绿,蓝,行,场信号输入!

多谢啦。以后修到这问题就不用头痛啦。

网友:
程序读出来有用啊,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