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讯维通用模块问题

楼主(2014-05-10):
前阵子也入手了显示器通用模块,今天修到一台显示器原本5V的在7-8V间跳变,索性试试通用模块,按
装好后电压恒定在6V...是不是有点高了...然后就不亮屏,OFF/ON的信号也出了
显示器

网友:
不亮。你指的指示灯亮了。然后灯管没有亮起来。这样你查高压供电12V这一块。 如果找不出问题就先用通用的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你使用这个模块的是时候,你确定你的反馈电路是好吗?反馈电路不正常也会引起这个电压过高的。

网友:
改变一下反馈电路的阻值把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