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黑屏

楼主(2014-05-10):
切换外屏后关机再开就黑屏了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切换回来!

网友:
不行你关机前先切回来看看  还黑不了

网友:
黑屏 你外接用一下 看黑不了

网友:
要是开机一点都不亮,很有可能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查查切换电路吧

网友:
没有切换回来

网友:
开到WINDOWS 界面又会出来是吗?我以前也碰到过  切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外接看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检查一下切换电路部分

网友:
应该是还没切回来吧

网友:
接外屏,再切换回来不就行了,,

网友:
你可这样试试:开机前再插上外接显示器,看看显示器是否有图像,如果内屏外屏都没有,就是你机器内部的问题了,然后就用上可调电源了,看看它的电流多少,有否跳变动作,你该懂得怎么查了吧~

网友:
楼上正解,就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