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AG Neo2 (MS-7368 ver:1.0)

楼主(2014-05-10):
K9AG Neo2 (MS-7368 ver:1.0)主板CPU 内存,总线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刷过,没方向了

网友A:
如果CPU CLK RST PG都正常的话 可以更换CPU,若不行,查AD线对地值是否一致(偏差10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 CLK RST PG都正常的话 可以更换CPU,若不行,查AD线对地值是否一致(偏差10以内)

加焊北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