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10块以上的没维修过的二代台式机主板

楼主(2014-05-10):
  收购10块以上最好没维修过的台式机坏主板,价低优先。修不完就当料板使

网友A:
不分型号,只要是二代的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分型号,只要是二代的都行吗

可以的,修不好就当料板用。便宜就行

网友:
20元一张 QQ330978210

网友B:
我有30张左右~~有3代的775~G41~~~2代的775主板~~还有少量1代的主板!!  打包出~~要的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30张左右~~有3代的775~G41~~~2代的775主板~~还有少量1代的主板!!  打包出~~要的给个价格!

是不是没修过的,来十张,可以吗?多少钱

网友:
也不说是哪里的,多少钱一张。。一般现在卖废品的垃圾主板,都是1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30张左右~~有3代的775~G41~~~2代的775主板~~还有少量1代的主板!!  打包出~~要的给个价格!

我在杭州萧山,有修过或少零件的嘛?打包你出个价格,合适就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杭州萧山,有修过或少零件的嘛?打包你出个价格,合适就拍下来

没修过~~我还 不知道多少钱~~20一张不知能不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过~~我还 不知道多少钱~~20一张不知能不能卖

我对G41三代有兴趣,有多少片呢?
收20一张,运费到付。

网友:
我也收10张价格便宜的MMM我QQ506085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