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coms里更新bios后,完成自动关机,再开机无显

楼主(2014-05-10):
如题,本来有显,手贱,刷下bios无显了,电流跑到0.75左右,在论坛下了好几个再刷上去也不行?板k40c rev:2.1,有朋友遇到过么?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刷错了BIOS吧

网友:
按照板号 来对的,都不行

网友A:
你在刷回去呀,难道没备份?

网友B:
找BIOS继续刷吧!只能说你点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刷回去呀,难道没备份?

没有,开始在coms下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BIOS继续刷吧!只能说你点背了

刷了不下七个了,官网的三个

网友D:
是不是BIOS本身损坏了 ,换一个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IOS本身损坏了 ,换一个刷下试试

换了一个,一样的现象 ,EC也换了,不行,中间,偶尔一次有显了,其它时候无显,计划加焊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不下七个了,官网的三个

持续关注中.......

网友:
华硕的本就这样,爱坏BIOS,找BIOS刷吧.......

网友:
会不会是你在把bios焊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的东西给弄掉了?

网友:
按照板号仔细找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继续刷,官网或论坛!

网友:
基本论坛能找到的就那么几个,都刷了不行,感觉像不跑码,电流不跳,

网友E: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楼主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楼主是不是弄错了

sin芯片组的,我好像只发现了一个 bios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