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跑0.23A

楼主(2014-05-10):
一台联想Y470独显,上电到0.23A,测各电压只有1.5V出来 ,SUSP#有3.3了,+1.05VS—VCCPP无电压。而
且对地阻值只有20欧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呢?它是平台电压给CPU和南桥的。CPU摘了还是一样。  其它各
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新手  帮你顶下吧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总线电感对地20欧是正常的

网友A:
你应试先查查+5VS和+3VS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有时序图看,一目了然。按顺序来。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看看后继转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试先查查+5VS和+3VS电压出来没有?

这两个电压都出来了。1.8VSP也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压都出来了。1.8VSP也有了。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1.05V,是吗

网友:
你现在要查的就是芯片RT8209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下时序, 按时序修,  那里没出电压修那里, 需要注意下转换电压

网友:
供电都有的话那就是时钟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电感是20Ω,那就有点不正常,你上不上CPU都是这个阻值,就是有问题。

网友:
20欧姆不算是短路,有些还5欧姆呢

网友:
对地阻值只要不为0就行 我还遇到过对地2欧的呢 照样能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1.05V,是吗

。第7步1.5V有了。 第8步 +5VS +3VS  +0.75V   +1.8VSP  +VCCSAP是0.9V都要有了。+1.05VS

没有,4脚无5V。我接直找个100欧电阻从待机5V上拉过来。待机有5V了但电流跑了一下就大短。上管马上短路,换了一个又短一个。看来是不能自己上拉了,找了半天都不知道PR706在哪里

网友:
主要是来学习的。

网友:
PR706找到了,是被别人拆掉没装。我装了一个上去。不装CPU就是不会烧上管。装上CPU马上就烧,不知道是不是CPU也坏了。

网友:
装上CPU又烧1.05V的上管了。不装CPU有1.05V出来。是什么原因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7步1.5V有了。 第8步 +5VS +3VS  +0.75V   +1.8VSP  +VCCSAP是0.9V都要有了。+1.05VS

没有,4脚无 ...

先查芯片工作条件:VDD,BOOT,EN,FB,如果都齐就换芯片,
pr706找不到可以下载点位图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芯片工作条件:VDD,BOOT,EN,FB,如果都齐就换芯片,
pr706找不到可以下载点位图去找

PR706找到了,上家把它拆了没装。我装了上去。不装CPU有1.05V出来。装上CPU又烧1.05V的上管了。芯片换过了。是什么原因烧呢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好像这款机 CPU 是BGA 上去的 会不会是做的时侯没做好啊。

网友:
主要查下1.5V芯片输出的PG信号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 仔细查查看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是电压有些没出来

网友:
查查G极控制脚是否断线,还有就是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就不出集显电压和CPU电压 BIOS 也换过了,就差换桥了。

网友(2014-06-10):
我手头有一个,不知道你的PL802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我的是0.07.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主板不插CPU就产生了L802的电压,还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