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屏幕显示,但不正常有点发白

楼主(2014-05-10):
各位,我今天修了个液晶显示器,换驱动板结果屏线插驱动板那边插反了白屏,后来返回来插 亮了显示了,但是显示不正常有点发白。···这种问题怎么修好啊, 这个是组装的假三星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先看哈你驱动板烧没。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可能屏的问题。 用的不好的屏

网友:
屏线插反后,特别是驱动板端屏线插反,会把+5V的供电加到LVDS信号端,导致图像异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烧了。但可以修。屏线端插反基本不受影响,表现为屏没有供电,白屏。

网友:
主控制芯片可能内部有烧坏的模组。

网友:
那要是用起来好好的显示器待机是白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