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跪求解决方案,大神出来吧,屏幕显示,但不正常有点发白

楼主(2014-05-10):
各位,我今天修了个液晶显示器,换驱动板结果屏线插驱动板那边插反了白屏,后来返回来插 亮了显示了,但是显示不正常有点发白。···这种问题怎么修好啊,   这个是组装的假三星显示器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或把对比度调低

网友:
对了 先从软件着手 !

网友A:
PANEL  PCB     VCOM  正常约为VDA  的一半      14路伽玛1-14逐层递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NEL  PCB     VCOM  正常约为VDA  的一半      14路伽玛1-14逐层递减

看不懂,能详细点么

网友:
屏板测试点  VCO M  即公共电压 一般为5V左右 他差不多等于VDA的一半    显示器的VDA 约 12V左右
还有就是以VDA为基准 用分压电阻分压后经缓冲放大的14路伽玛电压  他是一个比一个低    在就是 VGH 了

参考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