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耳机不认,求助

楼主(2014-05-10):
都没有修过耳机电路,今天碰到一台苹果A1278,板号820-3115-B,喇叭有声音,耳机认不到,客人反应插耳机时打火。拆机发现耳机插孔那部分有零件烧坏,网上下载的点位图跟实物对不上号,这台机器是10年的。求助思路。附点位图,图纸我是用图纸速查大师看的,那个有密码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的等待大神分析

网友:
顶起来,你把烧坏的元件换了没有呢

网友:
苹果的件都好小,要注意啦

网友:
你先把口拔掉,测试看看有没有波形什么的传过来,网购一个口先换上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试试,还有这个下载还要分 楼主也太抠了吧

网友:
苹果的很多件都比较特殊

网友:
上传时默认有下载分了,没注意没有去改。不知现在从哪里可以重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