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硬盘录像机的密码怎么破啊,从硬件角度

楼主(2014-05-10):
拿到一个海康硬盘录像机,管理员密码锁住的,修改过了的,不是默认密码。
尝试从淘宝买了3个rj45转db9头子,做了3个头,全有问题。郁闷啊。
看资料上的图片,rj45图应该是主机上的母接口。
db9应该不是主机上的看得到针的com口,而是买来的头子正面图,凹进的母座。
按图上做了几个,都不行。晕倒了。
有谁帮帮我啊,能不能从芯片角度进行复位啊。
比如镊子碰2个阵脚就可以复位的那种。实在没办法了,丢了又可惜,不丢还是块烂铁挨地方。。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有搞定,发邮件给厂家也没回应

网友:
厂家从不会管这些屁事,还是自己想办法呀

网友:
怎么想办法啊。做个串口线也不会。

网友(2014-09-29):
好像有个超级密码计算器的软件

网友(2014-11-09):
这个一般都没办法的,一定要找工厂内部的密码才行,一般建议不要修改默认的管理员,重新设置一个新的比较安全些

网友:
一般工厂都有超级密码的,要提供生产日期,其它品牌的我弄过

网友(2014-12-11):
海康的硬盘录像机是,可以用com线来解密,是linux系统。可以花点钱去海康解

网友:
海康录像机密码从置。你参考这个方法。我已试过。
1:下载SADP软件(海康网上有)和客户联系也行,
2:电脑安好软件后,的到序列号和硬盘录像机当天的时间
3:和你最近的海康办事处联系,最方便就是QQ
4:客户会给你一个验证码填写进去就可以把用户名密码恢复到默认
详细的网上找找

网友(2015-01-14):
主板上有个跳线,可以直接恢复默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