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388 奇怪无内存供电。换U64 故障修复。

楼主(2014-05-10):
MSI-7388 全板无供电(CPU,内存,桥都没有),先查内存供电,U68 7P无电压,7P电压开自U64.

再测U64,其8脚EN无电压,再查你EN来源竞然来自CPU供电芯片U55,ISL6323.

ISL6323 37p VDDPWRGD 无电压,现在想不明白,这个信号什么条件出来?不会要CPU供电正常再出来吧?

网友:
看看内存 电压条件

网友:
什么供电说详细点

网友A: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哈!
你那个U64坏啦,up6261M8的8脚EN实际应该是叫EN HT,是总线的开启,不要理解为芯片的开启脚!
up6261M8正常情况下,1、3、4脚正常的话,7脚1_8VREF就会有1.8V,去开启内存的,这时EN为0的,当CPU供电欧啦,才会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EN HT电压给up6261M8的8脚,去开启总线的,这时5、6脚才有电压的。

网友:
打U64的EN脚的阻值,看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把芯片拆下来看看焊盘是否短了 。U64是主板各个基准电压产生的源头。。。

网友:
你打下阻值看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哈!
你那个U64坏啦,up6261M8的8脚EN实际应该是叫EN HT,是总线 ...

谢谢大哥,现在我换U64试了。

网友:
感谢Zhivago,换U64  供电出来了,我差点错杀U55.

网友:
先得有内存电压,开启信号应该来自IO。好好找找

网友:
先修内存,再到CPU,然后是桥供电,最后总线供电,试试应该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哈!
你那个U64坏啦,up6261M8的8脚EN实际应该是叫EN HT,是总线 ...

-U64, 1脚是供电2 3脚是什么???图纸里EN脚不都是开启脚吗,在这里怎么是EN-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4, 1脚是供电2 3脚是什么???图纸里EN脚不都是开启脚吗,在这里怎么是EN-HT

那图纸上不有吗?up6261M8的2脚接地,3脚SCL,4脚SDA,3、4脚正常都应该3.3V左右。
这里的EN是总线的开启脚,所以叫EN_HT,它不是整个芯片的开启脚,只管5、6脚的,不管7脚的内存开启。芯片正常的话,只要1、3、4脚正常,7脚就会直接输出1.8V去开启内存。

网友:
一般是先出内存电压的

网友:
学习学习,很好的经验!

网友:
直接拆掉Q50就解决问题,
ATX_PWROK 高点平就可以拉低Q50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按供电时序查就OK  查内存控制

网友:
把电路图分享下啊 谢谢!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A: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哈!
你那个U64坏啦,up6261M8的8脚EN实际应该是叫EN HT,是总线 ...

说的对,1_8VREF这里可以理解成内存工作基准电压,EN HT在这里也可以CPU主供电正常后产生开启总线供电的工作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4, 1脚是供电2 3脚是什么???图纸里EN脚不都是开启脚吗,在这里怎么是EN-HT

2脚是接地不用理会,3脚接收南桥过来的系统总线时钟信号引脚,当EN HT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前面的CPU主供电当然就不会产生。

网友:
图纸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