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三星nc10,显示屏白屏,解决方式很强大!

楼主(2014-05-10):
听顾客说,这个三星nc10笔记本以前清过灰的,清灰之后没几天就白屏了,屏线都换过了,但是依旧没有解决问题,我把笔记本拆开,单独用板子点,内外接都不白,,后来装起来又白了,然后把d壳拆了,又不白了,d壳上面镀了一层金属,是导电的,就是这个东西导致主板短路了。最后查到了是跟屏线一起的那两个螺丝圈圈接触到了d壳导致短路,技术员清灰时没有按原来的方向装回去(这个谁也不会注意),所以就短路导致白屏了。把那两个圈圈包起来绝缘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修过好多台了,都是清灰装回去就白了

网友:
没图片,带图才好啊

网友:
LZ够细心 的

网友A:
两个螺丝圈圈接触到了d壳导致短路???怎么没图啊,,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掉电得遇见几个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假苹果 帮D壳贴了一层绝缘胶 就好了

网友:
现在超薄的机子外壳都是金属的最容易短路

网友:
有图就好了,我今天就遇到个华硕的b壳装上就不显,裸板就正常,装了两三次才装好,么有研究那方面引起的故障

网友:
NC10白屏  就是和屏线有关系 通病

网友B:
都是不谨慎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不谨慎惹的祸

这个不能说是不谨慎,很少有机子屏线中还会接出一个螺丝圈圈,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会注意它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螺丝圈圈接触到了d壳导致短路???怎么没图啊,,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引起的

有部分机子屏线中还会接出一个螺丝圈圈,屏线插接口里面,旁边还有一个螺丝洞,那个圈圈就拧在那个上面,你下次注意下

网友:
呵呵,,这个只要正常注意安装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机好久没修到了

网友:
为什么短路会造成白屏啊?一般不是不开机吗?

网友:
单行的有这种问题·  去年遇到个三星什么的· 螺丝打长了一点点· AD线就断了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