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示波器怎么了

楼主(2014-05-10):
如图: 怎么会有毛刺,是坏了还是在什么地方调

网友:
你把板子拿到另外一台上测试,就可以比较出结果吧。

网友:
接地不好吧

网友:
不懂  怎么用示波器啊

网友:
你只要仔细看看手册就好

网友:
很明显这是接地不良造成的干扰

网友:
是接地不良造成的干扰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我也不太懂~~但是示波器有时候接地不好的话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干扰脉冲信号。。。。。

网友:
和我之前用的那台普源的一个样, 我现在用的新安泰信的波形倒是挺好没毛刺。分析原因一个可能是接地没接好,另一个则可能是设备老化吧,怎么说用了几年

网友:
接地不良   用探头的地

网友:
型号干扰 ~

网友:
接地不良吧

网友:
应该是接地没接好

网友:
我用新的有进也会这样,不会用示波器测电容也不觉得有毛刺影响效果。那位兄弟能说下示波器测电容怎么调,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不是应该也说,接地不好,

网友:
示波器 也许没毛病   信号的问题

网友:
波形有毛边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4-06-12):
这是正常的,低端数字示波器都有这情況

网友:
接地不良造成的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