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CER AL1916W的电源板

楼主(2014-05-10):
ACER AL1916W的电源板 R210电阻烧了,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
ACER

网友:
以前这板很多。刚刚去找了下没有找到。 不好意思没有帮到你。希望同行手里面有。

网友:
换个十几欧的电阻解决了,还是要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