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00 测温线如何使用?哪里会显示测温线测量到的温度?

楼主(2014-05-10):
新到手的cf300,新手不会用测温线,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面板分上下两个温区,每个温区有实际温度和目标温度两个数字显示窗。正常开始跑曲线时,TV灯亮,目标温度窗口显示的是设定的曲线温度。
按sw键,TV灯灭,目标温度窗口显示的温度大约在40左右并不断小范围变化;再按sw,目标温度窗口显示1370。整个过程中无论测温线查到芯片内还是捏在手上,温度显示数字都差不多。

是测温线坏了还是我设置有问题?以前没用过,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没什么实际功能的

网友:
上部温控仪表,SW按两下,目标温度显示的就是测温线温度,如果显示异常可能是测温线问题。有问题的话直接联系我QQ:285958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