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炮灰表

楼主(2014-05-10):
嘿嘿,体积好有爱的样子,只有86E的三分之一大。

精度还可以的,满足日常维修用了。

不改不痛快,HOLD键改为电源开关键,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转盘了。

改完收工,这表手感很棒,字体黑白分明显示效果优于86E,HOHO~
对于一块33元还包邮的表来说我实在是满意了。

网友A:
我用的是136B,自动挡的,用了两年精度误差很小。非常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36B,自动挡的,用了两年精度误差很小。非常满意

几十块的自动档反应太慢了吧,我还有一块VC921太慢了扔一边吃灰。

网友:
我都想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的自动档反应太慢了吧,我还有一块VC921太慢了扔一边吃灰。

反应不算太快,99元,我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C:
请问HOLD键改为电源开关键和保护转盘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HOLD键改为电源开关键和保护转盘有什么关系啊

每次用完了不需要转盘调到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用完了不需要转盘调到开关啊

哦,看明白了,原来表的转盘有一个off是关机,是靠转盘来关机的,我就奇怪万用表不都有一个单独的开关机按钮?原来这个没有。

网友E:
每次用完了不需要转盘调到开关啊,多此一举

网友:
呵呵,我都不用关的。每次用完不用动,下次用的时候再扭到开关档再扭到所需要的档,就是太好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次用完了不需要转盘调到开关啊,多此一举

识字不?UT33D没有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F:
求推荐个有自动关机的小表。
还要请教各位高手,有的表打蜂鸣档能测阻值,有的不可以,我的17b 胜利vc890d就不可以,另一款胜利9字头的就可以。
我理想中的表要体积小,带自动关机,蜂鸣档可测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推荐个有自动关机的小表。
还要请教各位高手,有的表打蜂鸣档能测阻值,有的不可以,我的17b 胜利vc890d ...

VC921、UT120C,,,这两个体积超小,不能换表笔,

要换表笔的有UT136系列。。都有你要的电阻蜂鸣档。

其实二极管蜂鸣档更好用。我比较喜欢测量对地压降值。

网友:
小的安逸   还是大是安逸???

网友:
怎么改的啊 !我也想改一下。具体飞哪根线啊!

网友:
这个小表好用,蜂鸣档声音大,大表还经常在休息呢,就是耗电大,所以加了个9V的锂电,用完就充电。有时候忘记关就没电,现在不用担心换电池了。

网友:
我也在用,精度一般吧,不过价格真心不高,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