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板号9631P不触发

楼主(2014-05-10):
联想G490 板号:9631P
触摸板底下进水,PU701 TPS51219上管烧糊,板子再住下还有进水痕迹,
洗干净,拿掉PU701的上管Pq701,量DH对地为0,怪不得烧上管,下管 IC全拿掉
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5VS对地短路,加电烧,pU901 NCP6132挂 加上管一并拿掉
通电0.05,略高,不触发,
+3Valw +5Valw无产生,
+3Valw由PU401  sy8208B产生,测5pin LDO=3V,EN1为0.3V,EN2上面的电阻没有装,结合PU402 sy8208C (产生+5Valw电压的IC)应该是控制LDO电压产生的,此处由芯片内部控制产生LDO电压
再看PU402  sy8208C  7pin  VL=5V ,5pin VCC=3V ,同样EN2所连电阻没装,EN1为0.3V
看来都是开启不正常,反查两个开启能到下图这里

PR407 2pin EC_on为3V ,1pin为0.3V
单独断开PU2的开启角,+3Valw能够正常产生,+5Valw电感是1.8V,用示波器测电感前后端都是1.8V的电平,此时待机电流降到0.03A
5V这边并没有开启信号,请问这1.8V从哪而来,下一下如何修??进一步发现:断开5V的PAD点,5V电感上没有电压了,PAD点后边有3V电压,,,U38  pin5 -8 有3V ,1-4pin为0V,明显串电压了
请教这样处理对不对:
把U38  5角人工接地,电流上升到0.08,摸到HM76发热,能说明是HM76这个桥串电压了吗?????

网友:
电流上升到0.08,摸到HM76发热

网友:
不一定是桥坏了,可能后级电压出来了

网友:
电路这个东西我还不大会分析呢

网友:
到底是哪里串了呀

网友:
可能是桥电压串了

网友:
能交换啊亲

网友:
你有没有查是不是后级还有短路的。再测测南桥背面看有无短路的电容。

网友:
怎么交换法?

网友(2014-06-10):
这个看电路图要用点位呀,头疼,机器进水,不出三五V电压,短路,无待机

网友:
进水的什么坏都有可能的,主板进水硬盘坏的都有

网友:
表示自己也是菜鸟  。。

网友:
表示 南桥 IO 是最容易挂的

网友:
Io 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