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轻微进水,待机微短,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5-10):
同行送来G485不加电,说进过水,拆机,EC处有明显的水渍,但是总体还好,引脚无明显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完后,无短路。开可调电源,待机0.161,五秒后变成0.00。测+3VS和+5VS都无。凭经验,主板有短路。
用万用表打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无短路。测关键场管,无级性电容,也无明显短路。再通电,故障一样,待机从0.161三五秒后变成0。
仔细发现,在通电到掉电一段时间,待机芯片RT8205有点微微发烫。
没办法,只有查待机。此主板的待机芯片用的是RT8205,此芯片还算熟悉。既然无3,5V就打VREG3和VREG5的对地阻值,果然,VREG5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明显不对。测量PC421,只有22欧,取之,也是22欧,看来不是此电容短路。
拆掉与之直接相连的PU201,阻值还是一样。
果断拆掉待机芯片RT8205,PC421阻值正常,看来还是芯片坏了。
此芯片主板用的比较多,在废板华硕K40AB找到此芯片,装上,待机0.001,测3,5V还是没有,再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IN 16脚B+ 19V有,13脚EN也有,就是不出3,5V。以为没有焊好,再小心焊一遍,冷却后加电,故障一样。又以为是BIOS问题,在论坛里下载,刷上,无果。
不会是芯片本身问题吧,于是又在三星R428主板上拆了片RT8205,装上,量测无短路,测PC421对地阻值480欧,正常,果然,待机0.034,有了,再测3,5V都有了,看来还是芯片坏了。装上内存,CPU是板载的,开机电流上到0.6A不动,再次插拔内存,故障依旧,难道下载的BIOS有问题,还好把原BIOS备份了,取下25X32芯片,刷回原来的BIOS,开机LENOVO 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附上本机的BIOS(亲测绝对可用):
还有G485图纸

G485 独显BIOS LA8681P.zip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不错 学习了

网友A:
你这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也去进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也去进修一下

呵呵,我也是小白,在电脑城学徒一段时间,然后自己慢慢摸索,总结经验,不断学习而来的

网友B:
楼主。我也在做学徒。可是电路什么的都不懂啊!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学的,可以指点一二吗?

网友:
看来对一些常用芯片多些了解还是很重要的。3V 5V不出来,一般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在做学徒。可是电路什么的都不懂啊!不知道当初你是怎么学的,可以指点一二吗?

不懂不要紧,只要肯学就好办!
我们都从不懂到会一点,到懂,到专业,到高手的过程。
不懂就问老师,问师傅,另外,修东西,思路很重要,维修并不在乎你会不会换芯片,会不会做BGA,而是会找到问题的故障点才是最重要的。
而电路上的学问,需要日积月累,经验多了,遇到的问题多了,修的本本多了,自然就知道了。其实笔记本主板大同小异,电路都差不多。而我们遇到的故障,80%以上都比较好找到故障点,另外,笔记本通病也较多,可以多在论坛上看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希望有经验继续分享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不错 值得学习 以后多发帖啊

网友:
总结一下3 5v芯片坏,换了一个是坏的,有刷了一个bios,不匹配,后换一片好芯片,再刷回原来的bios,搞定

网友:
水应该进到待机芯片附近了, 刷bios备份时好习惯。

网友:
待机芯片得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C:
像这种问题 插上电源那个烫手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LZ不错呀,思路很清析,高手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这样的电路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原BIOS备份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问题 插上电源那个烫手就是那个坏了

呵呵,有时候也不一定哦,多数是后级短路,负载电容短路至使芯片发烫的
另外,只要是这种多引脚,比如EC,CPU电源管理芯片,充电芯片,待机芯片等贴片的芯片,我都是最后才会去取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