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4-05-10):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用着花屏以后就不亮了,拿到手上开机不亮报警7声。果断拆机一看是独立显卡的,拆机过程中发现键盘进过水不过主板上一点进水痕迹都没有,首先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开机没反应,然后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问题依然一样。因这机器开机电流只有0.67左右,我换内存试了下还是一样。CPU也换了还是一样。测试了一下一些基准电压都在。后来我换了一个北桥(因为这机器北桥比较容易坏),涛声依旧。显卡我也拆下来弄过还是一样。不过这机器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机器能点亮,绝大部分的时候电流就在0.67左右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很多 都是加焊北桥 呵呵

网友:
m4010  开机报错7声   干北桥

网友:
楼主把屏线拔掉,外接应该能亮,查屏线接口或者屏线

网友:
肯定是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 坏了

网友:
BGA反修台还是秀重要的。我们这里的电脑店里,没看到有BGA反修台的。

网友:
各路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干北桥好了 ,

网友:
上星期六刚修过这台,也是七声报警,型号好像是XXXX001的北桥 加焊北桥搞定!

网友:
怀疑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