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疑难,ACER V193W显示器,显示主机信号正常,但OSD显示乱码,怀疑程序问题,求其程序

楼主(2014-05-10):
一台ACER V193W显示器,原故障是有时黑屏,经查,是通病,是Q110及Q111这两个PNP管老化造成的,用2只2T代换后显示主机信号正常,但是OSD显示却是乱码,原来维修CRT显示器时,一般就是尾板上LM1237或LM1246的问题,可液晶,字符应该是存在程序里的,求各位朋友帮忙看下是不是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可能是另一种语言.调一下

网友:
换个驱动板 不贵

网友:
可以试试同时按住菜单和自动键,OSD还原默认设置试试……

有道理!

网友:
第一看是不是语言的问题 ,第二就是进工厂模恢复出厂设置,第三就是写程序,第四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网友:
你看看你驱动板是那种方案的。

ACER V193W SST25VF010 337F.rar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我修到过,Q110和Q111是驱动板1.8V供电。你的这种情况我建议你直接刷写一个程序看看。

说到了点上!

网友:
找一下ACER的驱动,重新刷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可控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是调到别的语言了吧,我看有点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