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MIG41R 开机档D0,不报警,bios有波形,内存波形持续不断,该怀疑誰?

楼主(2014-05-10):
如题,示波器测量bios波形有几次闪动,测内存数据线波形,长时间持续不断。
时钟正常,就是直接到D0不动,应该是还没有跑马,这个时候是不是该怀疑北桥了?

网友A:
我觉得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CPU的问题

cpu在别的机器上能用啊

网友:
当D0一般为高位地址数据线问题。你检查一下CPU座子、北桥吧。

网友B:
内存的SMBCLK有问题

网友C:
DELL主板最好装VGA看看,它的代码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上次碰到诊断卡档C4,以为档内存查了很久都不知道故障再那里,后来装VGA试试,竟然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SMBCLK有问题

多谢提醒,明天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主板最好装VGA看看,它的代码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上次碰到诊断卡档C4,以为档内存查了很久都不知道故障 ...

谢谢,明天试一下,不过真要是能亮机,的确挺搞笑

网友(2014-12-09):
dell的主办不能看代码的,要接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