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5工作条件求助

楼主(2014-05-10):
如题。RT9245工作条件供电,VID,EN还要不要其它的?EN脚是哪个?

网友:
开启脚应该是DVD

网友:
看引脚看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哈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
就是11#DVD

chinafixRookie -2 重复回帖

网友:
就是11#DVD,是开启信号

网友:
明显是11脚DVD,你可以看这芯片的PDF实例电路图的,应该有标

网友:
11 脚 DVD 开启脚 可以去网上查下PDF可以清除看明白

网友:
11脚开启。。

网友(2014-07-16):
11 脚DVD 是开启脚

网友:
网速卡点了2个了,RT9245工作条件供电11 号脚DVD 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开启信号有两个,一个EN一个dvd。

网友:
供电,开启,ref升压然后电压识别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