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温度高掉电关机

楼主(2014-05-10):
此机器INTER平台,压力测试温度升温快,一会就掉电,于是拆机测量风扇电压一直是3.3V,最高升到4.1V,经测量发现,温控芯片有5V电压,控制脚是由于EC控制,现在直接短接了5V和风扇脚,现在不掉了,但是温度还是很高
芯片
掉电

网友:
换改良版的东东。。。。。

网友:
E40有个开机风扇常转,刷BIOS 好的, 温度高你看下散热管之类是否良好

网友:
E40 的散热铜管很容易坏的。貌似是通病。

网友:
散热铜管爱坏,大家都知道啊!!!直接换了好点吧·····

网友:
是啊 同意楼上的 E40还是换个铜管吧

网友:
这破机,是温度很高的。有一次我见得胶都融了。

网友:
散热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散热片就OK

网友:
没有呀,我有台用的还行呀,风扇是转的厉害,开机没多久就没多少停过.............

网友:
怀疑散热热管问题

网友:
手摸着还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出风口的 不热

网友:
散热片是通病吗??

网友:
散热器接触正常的话,就换导热管吧,垫铜片也可以解决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散热器问题吧

网友:
E40通病,散热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