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超极本屏有斜水波纹。

楼主(2014-05-10):
进不进系统有有,全屏都有。白屏比较明显。外置没有。请教能肯定是屏的问题不?

网友:
屏的问题    。

网友:
一般换屏就好了

网友:
屏电压不稳哇 !

网友A:
机率大不大?兄弟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率大不大?兄弟碰了没有?

像是高压 干扰 我以前遇见过一个 就是19V高压 线有点破了 导致的 你把屏打开 好好看看线路 说不定有惊喜啊

网友:
可能是偏光板要换了,三星的屏线出得多45度斜线

网友:
直接换屏就好了,换了再说,肯定是她的问题

网友:
是屏电路上电容有点问题吧.........

网友:
替换一下屏和屏线吧,朋友

网友:
我的也是,是屏的事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台有斜波纹的 我以为是背光问题,换了背光也是一样,LP140WH4 -TL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率大不大?兄弟碰了没有?

破皮影响声音的遇到过   19v破皮影响显示的还未遇到

网友:
遇到屏的问题最多了

网友:
我碰到过 换个屏就好了  我又把换下的屏到二手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