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型号:C3 开关板上的IC A603

楼主(2014-05-10):
联想一体机 型号:C3     开关板上的IC:A603(如图所示)    谁知道这个IC怎么替换?

网友:
有图纸最好啊!

网友:
跑线看有什么用,

网友:
你跑下线看是不是这个,我在网上买了100个,3毛一个,我用的是OB2263,现在显示器六脚的电源芯片一跑线90%以上都可以用这个代换

网友(2014-07-04):
[/2楼严重灌水,这个芯片的第二脚明明是GND,都是糊弄人,版主呢?

网友(2014-11-06):
也有这样的问题,屏开关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