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80-SB700主板cpu不停复位

楼主(2014-05-10):
AMD780-SB700主板cpu不停复位求教和那些信号有关系行啊各组供电都测到了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网友:
郁闷怎么显示内部错误导致多发了一次

网友(2014-07-15):
AMD 系列的通病,都是北桥的问题,运气好,加焊一下可以,运气不好北桥就坏咯。

网友:
amd 果断干北桥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不跑码嘛  应该就是北桥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