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BU1M触发掉电搞一天没思路啦

楼主(2014-05-10):
1, 各电感值正常,电压均发出,
  2,上电时电流0.03到0.00,
  3,待机电压PWM的3V,5V也发出,正常
  4,触发开关后个电压波形如图,电流到0.25至0.29之间掉电,再按开关电流到0.17左右就掉了
  5,桥供电的PG没输出,条件都正常,索性把所以PG断开,有+3V上拉,触发后这个上拉3V也有,但是会掉下去,然后还是掉电

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建议楼主采用一个一个断开可能拉低PG的芯片,比如51117的6脚出PG就挨着一个一个断开,不行再接上,直到不掉电就换那个拉低电压的芯片。。。我修过好几例广达后级芯片拉低PG的例子。。。

网友A:
EC都要收到这几个PG信号,与门的关系。没收到PG就关闭了,查查芯片发出的PG信号

网友B:
上面图上的二极管,一个一个断开试试

网友C:
这时候你要用双通道, 去比较那个电压先掉了。

网友:
细心点,应该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EC都要收到这几个PG信号,与门的关系。没收到PG就关闭了,查查芯片发出的PG信号

第五点,说到断开所有的PG,由3V上拉,也是掉电,不明原因,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图上的二极管,一个一个断开试试

第五点,说到断开所有的PG,由3V上拉,也是掉电,不明原因,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时候你要用双通道, 去比较那个电压先掉了。

比较几个主电压还是所有的都要对比呢?给个思路

网友:
我毕业,笔记本理论都快忘完了,按书序里, 你先待机与S3电压比  待机与S4电压  正常话,在就是内存,桥,总线,CPU供电作对比,或者你与PG对比那个先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第五点,说到断开所有的PG,由3V上拉,也是掉电,不明原因,哎

排除EC本身是不是坏了,拉低HWPG

网友E:
图中的二极管全部去掉试过了?

网友F:
这个PG还是要的,除非你把那二极管折了,

网友:
按时序来查,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EC本身是不是坏了,拉低HWPG

周一过去试试,意见记录下来,谢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PG还是要的,除非你把那二极管折了,

就是拆了,让3V直接上拉,结果这个3V也会掉下去,

网友G:
0.03的电压 就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真的假的啊

网友F:
那追查PG的去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二极管全部去掉试过了?

去掉了,但是那个上拉的3V也会有了之后掉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追查PG的去处啊

去EC了!不知道怎么去查了,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3的电压 就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真的假的啊

插上电源,待机的时候是这样,触发后电流到0.25左右掉电

网友:
挨着一个一个断开可能被拉低的PG引脚,比如后级的芯片,我就碰到过51117引起的拉低PG,掉电的DELL1088的机器,如果断开不掉电了就换那个芯片,一般断开芯片发出PG的信号外围,简单容易判断

网友H:
切记不可以拆掉PMW芯片哦,呵呵,总之掉电属于我的那一道菜,一般缺转换电压或者其他小电压,PG异常的广达,都是秒杀行列,,准备个手术刀吧,出PG的引脚处划开一刀,不掉就换芯片,继续掉就接上再断开其他处PG的那端,应该不出半个时辰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 把知所有的二极管都去掉了 还是掉电  不明白怎么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EC了!不知道怎么去查了,糊涂了

中间有短路元件不?应该还要去与门和CPU的PG相与吧。中间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切记不可以拆掉PMW芯片哦,呵呵,总之掉电属于我的那一道菜,一般缺转换电压或者其他小电压,PG异常的广达 ...

PG都断开了也掉,只有那个+3V上拉悬空的PG信号,+3v也延迟一会掉了,放弃了,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有短路元件不?应该还要去与门和CPU的PG相与吧。中间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换EC吧。

我换板子了,搞不定,哈哈

网友:
换个EC看看了

网友:
楼主进胡同了,大家也跟着进去了,应该要换个角度修啊,老追那个PG没啥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