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2A的硒鼓加粉没有按弹簧

楼主(2014-05-10):
今天加了一个Q1212的粉,加完粉弹簧忘了安了,这样拿回去能用吗,会不会影响使用效果呀

网友:
有可能会导致打印白纸。

网友:
淡淡的字,有空白

网友:
应该是打不出字吧?看来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肯定是空白的,

网友:
用不成,会白版的

网友(2014-06-11):
打印不清晰。。。。。

网友:
原装的很多会打空白,国产的还好一点

网友:
国产的不装,有机率全白。但不一定!

网友:
一边白一遍清楚,我以前也忘装过,有些机器没事m有些机器就不行,2900全白,HP3055,一边淡一边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机器不一样问题都两样

网友(2014-07-11):
怎么能忘了啊,肯定打出来的不清晰

网友:
有可能打白纸  也有可能没有事

网友:
这样客户能回来找你的,重新安装一下弹簧就成了

网友:
这个弹簧是拉进鼓芯与磁辊的距离的,没有装的一遍粉会到不了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