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AMD 独显 开机电流0.017掉电

楼主(2014-05-10):
联想E425这个本是二修本,同行送来的,拿来时通可调电源,待机0.003无3.3 5V,开机测得3.3V 5V有.可就是没有3.3V_S0和5V_S0.这个是AMD的主板,我看的图纸是INTEL主板.不知道一样吗?

网友:
待机芯片一样的话,肯定一样的

网友:
这待机有点难弄的

网友:
是后继出问题了吧

网友A:
D95280? 这个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95280? 这个芯片么

是这个芯片,可是我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SLP3\4都没有电压.
电桥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SLP3/4 ,供电时钟复位.还有什么.

网友:
正常是多少呢?有无注意过呢?

网友B:
换 db呀    基本就好

网友:
是不是后继有轻微短路哦

网友:
你查过待机芯片的针脚定义吗,,逐个排除啊,,

网友:
有的是桥虚焊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 db呀    基本就好

这个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听别人说这个95280芯片假的很多.

网友D:
95280,插电一瞬间有3,5V。待机的时候无3.5V。
开机之后才有3 5V
祝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
换95280 保好

网友:
我这个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桥虚焊了.可是电流跑到1.3A就掉电了.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280,插电一瞬间有3,5V。待机的时候无3.5V。
开机之后才有3 5V
祝楼主早日修好。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桥虚焊了.可是电流跑到1.3A就掉电了.不亮机

网友:
你看板号查图纸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桥虚焊了.可是电流跑到1.3A就掉电了.不亮机

是桥爆珠了,或者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AMD的一般都是桥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桥爆珠了,或者有电压没有出来

不会吧

网友F:
桥加焊一下就好了???这么假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全部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加焊一下就好了???这么假

他这个以前做过桥的.用的是有铝的球,没注意做到240了,不知道爆了没有.
做完之后能开机,就是电流到1.3就掉电.屏不亮.

网友:
这只能先换个桥试试了

网友:
看看后级电压

网友G:
保护了吗 还是后继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保护了吗 还是后继短路

没有保护,掉电后还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保护,掉电后还可以触发.

0.55锡球能用0.5和0.6哪个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