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屏碎,蛋疼维修经历!

楼主(2014-05-10):
客户拿来一个7420,1600#900的高分电脑
开机8声报警声,换一块旧的普分屏测试无其他问题,然后换高分屏测机没问题,客户拿走
时隔2天后,客户说机器白屏,拿来售后,第一想法就是屏线松动了,拆机处理屏线,胶带绑定,一切ok
给哥们测试一阵子出现下面的花屏情况,找渠道换屏,换了N种屏,什么普分高分统统不行,让客户留机
拆屏线中间没有断的,搞了好久(折磨人啊!!)
最后发现屏线上的屏蔽线焊接松动,换高分屏测试暂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A:
经验也是修出来的,恭喜,还是修好了

网友:
感觉 你遭坑了

网友:
还有谁看成碎屏

网友:
屏蔽线也很重要

网友B:
有的老液晶也要有屏蔽线的。

网友C:
这样也会花屏啊,屏蔽很重要么

网友:
什么是屏蔽线

网友:
神马意思 ?  遭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会花屏啊,屏蔽很重要么

肯定是的   具体作用没研究过    只不过碰到这种现象了

网友:
屏本来就是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也是修出来的,恭喜,还是修好了

折腾的我差点放弃了

网友:
类似接地的那种线吧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老液晶也要有屏蔽线的。

下次知道注意了   经验啊

网友D:
有没有屏蔽线图片?

网友:
好了 就行吧  呵呵   没事

网友:
新手 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屏蔽线图片?

就是对地的 没有拍

网友E:
hehe ,走了弯路啊

网友F:
做维修的真辛苦   哎  感觉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维修的真辛苦   哎  感觉累了

店铺费用  客户资源慢慢减少   按照百分比的速度计算     将会越来越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ehe ,走了弯路啊

主要是以前没有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各种高手,各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