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533)大短--亮30秒关机--关机重启.怪疯了.

楼主(2014-05-10):
东芝L510(533).板号6050A2303101-MB-A02-001.机来时大短.拆机检充电芯片U803(BQ24721C)坏,充电上下管Q6003和Q6002坏.取去不短,换后开机一点亮了,心里切喜,分分钟搞定,装机再点,亮机30秒左右断电.取去光驱硬盘,也断,再拆,祼板只上U不上内存也断
有点晕哟.再想想充电片坏,再细查一看电池能开机,外接也能开,但没充电电流,可能伤到I/O,换之,呵,不断电了,又心里切喜,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看电影,路压力测试.充放电等都没问题,用了两小时后关机发现又重启了.这下又蒙了.再拆机,找一个新的I/O再换,还是一样,没办法,就是关机要重启,祼板也关不了要重启,想想可以是IBM南桥吧,再换了,换了还是一样重启,哦,再换I/O和南桥前也刷过BIOS 的.现在还是关机重启.真的人都要疯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

网友A:
是不是有NEC大电容???

网友:
NPCE781LA0DX
??

网友:
是这个EC不,遇到这个坏过,掉电但是没有你的重启的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B:
关机 重启的 要看下网卡的LANWEAK 脚

网友:
网络唤醒脚

网友:
I/O是NPCE781LA0DX.现在进系统什么都正常,网卡也正常.就是关机要重启,祼板也关机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机 重启的 要看下网卡的LANWEAK 脚

你好地哪,我查图没这个足呢,在网卡边上还是在EC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NEC大电容???

大电容还在断电时就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 重启的 要看下网卡的LANWEAK 脚

在图中找不到这个LANWEAK信号哟,

网友:
看看wake#电压是否低了不然这种机器是无计可施了

网友:
没找不那足,不过感谢你的思路提醒,直接的取了网卡OK,再换了块就全OK了.谢谢大家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地哪,我查图没这个足呢,在网卡边上还是在EC呢?谢谢

zai 在网卡上了 引脚

网友(2014-07-22):
量一下网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