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硬盘只识别4G,求救....

楼主(2014-05-10):
希捷320G硬盘,系统做完后正常进入系统,再次重启后不能进系统,MHDD检测全是叹号,只检测到3.9G,用DISKGENIUS也只显示3.9G容量,读取信息如图:

请指点小弟

补充内容 (2014-5-11 13:44):
虽然意见不同但非常谢谢大家对我这块盘的关注,我是新手,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或者没有修的价值就放弃。

网友(点评):
是否有价值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可以锻炼技术。

网友:
固件门。去官方找固件刷下试试

网友:
固件资料丢失 直接找PC-3000  udma刷下就可以的

网友:
这是通病喽!

网友A:
看型号是迈拓的硬盘,不知是否是通病,应该同希捷的的固件不通用

网友(点评):
哪里显示的迈拓?

网友:
是不是跳线跳错了,曾经有过是跳线跳错硬盘只认几G的故障

网友(点评):
又不是IBM,n种组合

网友:
我看你选择错了,下面4G是你的U盘吧

认真看图片,楼主应该是挂了两个硬盘:一个是希捷500G,容量显示正常;下面那个就是故障盘。

网友:
是你的U盘吧

网友:
说固件门的都是老师傅那,我看是装,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连东西都没看,乱说一通。无语

没必要装,人家的确说到点子上了,反而的确是有一部分人“连东西都没看,乱说一通”……另外,厉不厉害并不需要别人去评说。

网友:
HD0才是你的硬盘。。。。。。。。。。。。

“你的硬盘”,呵呵……看看HD0是什么硬盘:ST3500413AS(466GB),楼主的图片清晰度那么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是迈拓的硬盘,不知是否是通病,应该同希捷的的固件不通用

图中问题硬盘编号显示stm,第三位M即代表原迈拓,或者说这是一块希捷收购迈拓后的打Maxtor标的希捷硬盘,

网友:
HDO才是你的硬盘  HD1是你的U盘把
你看下HD1上面是你选的
HDO才是真的硬盘

网友:
首先,楼主没有直接把硬盘型号写出来,也没有描述是希捷几代盘,或者贴一张硬盘标签图,所以,引起了大家的猜疑。
既然是来求助大家的,就要让大家明确是什么硬盘,具体的故障情况,大家都是义务在帮楼主。
从截图可以看出来,只认到的电路板,没有读取到固件信息,可以按照固件门的通病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按固件门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