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子 我的固纬3060d 被我搞坏了 但是产生一个疑问

楼主(2014-05-10):
今天 我感觉我的直流电源声音大 就清清灰 结果拆完装回去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然后我就仔细观察
一看插头我就不明白了 为啥 这家伙只接了一个n线啊  L线都没接?? 还是我拆的时候把线碰掉了?
现在图中白色的是n线进来的 然后通到开关,开关按下去 黑色的和白色的才是通的,l线确实空出来的。。
这一点也不符合我修的台式机电源的结构啊 我顿时懵了 求助

补充内容 (2014-5-14 12:52):
最后问题给阿林老师打电话才解决了 原来在插头位置隐藏一个保险丝烧了 坏了 才好

网友A:
您弄个图片帮您分析一下

网友:
图片为啥上传不上去啊 真心着急  就800k就说文件类型限制 不然传这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弄个图片帮您分析一下

大哥 我研究半天 就是发不上去 咋办啊 要不我把图片给你  你帮我发下?

网友B:
拍摄个照片大家帮你分析看看是什么问题 没图片大家看着也是白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摄个照片大家帮你分析看看是什么问题 没图片大家看着也是白搭的

怎么上传照片啊 我这怎么都搞不上去的

网友B:
进入高级模式就可以添加图片了  不然的话没办法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高级模式就可以添加图片了  不然的话没办法添加的

我进入了 可就是提示文件类型过大 大哥 你有qq么  我加你一下 你帮我发下呗

网友:
发我吧,我帮您发 1647066800 QQ

网友:
照片过大,那就压缩、裁剪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
300-400k 图片可以上传

网友:
QQ截图就行了

网友:
基础很低!L线断开了接回去就行,电源是220V交流火零进线的,少一条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