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全板无供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4-05-10):
接到两款主板都是映泰A785GE。连故障都一样全板无供电。着手开始查呗。内存供电0V打阻值15欧。也不知道正不正常。供电芯片是FP6321A。管他的先换一个上去、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芯片问题了。查查FP6321的工作条件呗。这里就不附上PDF图了。我找的9214的看。以前9214跟6321代换过。发现6321工作的话首先要第七只脚有供电才能出电压。跟着跑线呗跑到个三极管S72上。量三极管的下脚有5V这边脚没供电、看来是这个管坏了,在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咦也是一样。好。 然后拆掉管量量看。竟然奇迹般的好了。电压出来了、内存1.8V 欣喜啊。装上CPU试试呗。又没北桥供电。照列也拆掉试试。北桥供电也出来了。此板修复、FP6321A的第七只脚链接的三极管直接拆掉就OK了。另一张板照样。两张板修复。

网友:
奇怪啊....装上不行拆掉反而好了

网友:
糊涂,楼主居然有这聪智,如果深造下必成大器!

网友:
不错 这也行 了 闻所未闻

网友:
  折掉还是有电,是不是去保护呢?

网友:
第七脚是开启信号,应该为高电平,可能被其他地方拉低,所以拆掉就可以,然后7#电压应该来自电阻上拉

网友:
是都把芯片旁边的管子卸了是吗

网友:
他是两个三极管开关的,我也修过一样故障,我是TA770E的,内存供电不开启,拆了三极管,三极管的C极致高电平,内存供电开启,可是这样时序就不对了,他这张板子是,南桥发一个5V给第一个三极管,第一个三极管导通,第二个三极管B极没高电平C极至高后开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会反一路MEM_VLD给南桥!,南桥都没有发出开机内存供电的信号就收到一个内存供电好的信号,这样不行,我那张板子就跟你一样修,结果把CPU给我烧了200元没了,最后换南桥OK的! 说不对别喷、有图最好细查~老师说过,映泰主板就会反一路MEM_Vld信号回去给南桥!

网友:
不知道原因修好的机子返修几率很高的

网友(2014-07-06):
7脚过来本来带保护电路的,去掉三极管,强制开启供电,保护没了。

网友(2014-05-10):
  修好就行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原来板子上是有的,而且可以使用  现在虽然拆掉就好了  但是好像根本的根源问题没有找到。能讲讲为什么吗?

网友:
其实这个管子是 开启内存电压的 。

网友:
7#连的三极管是控制的 你原因没找到 不明不白的修好了也不行啊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吧。。。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相当于强行开启内存供电了,再往前时序,查清原因

网友:
直接搭上开启?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意思吧。。。。

网友:
7脚是REF,参考电压反馈给6321,参考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就是多少,没看到后续的电路不知道那小芝麻管什么用的

补充内容 (2014-6-18 00:47):
不好意思,说错了,7脚确实是开启,没电压芯片不工作,6脚才是反馈,输出电压由两个电阻的比值调整,有兴趣的可以去查芯片的PDF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