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事了,电机转了又停

楼主(2014-05-10):
160G的WD硬盘
现在硬盘一下子转一下子不转,电脑BIOS识别不了 WINPE也识别不了。
这要怎么修?

网友:
换台机子再试试 如果还不行只能开盘

网友A:
通电后仔细听,如果没有明显的吱吱的读盘声,就可以换个同样的电路板,如果有明显的吱吱声,那就是盘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