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神船笔记本经过,最终放弃

楼主(2014-05-10):
  上个月为了修孩子的上网本跑电脑城去买了几块料板回来,就用了一个场管,看着剩下的几块料板不是没有南桥就是没有EC,唯一一块板子东西齐全居然适配器接口都没有,想着没事就试着修修这块板子下面就是修的过程。
    1 网上去找这个板子的是什么笔记本的最后确定是神船的(天运f4300)
    2在基地找到啦这个板子的图纸,可惜没有点位图真是遗憾
    3确定这个板子用的适配器电压,上可调电源
    4把电源调到20伏0.2安(网上查的该笔记本20伏适配器)接上板子打开输出开关,电流为0(无待机故障现象)
    5查图纸该机待机电压由oz815芯片输出5va,还有1.8vs,以及5伏线性电压,3va(3va由5va转换)
     6先查5va输出(5va)pwm开启由一系列开关管最后加到芯片开启脚,实测开启脚电压为0伏,没有5伏输出,从开启脚往后找发现一个小p沟道场管损坏,查图纸电池输入判断电路附近有一个同型号p沟道管子更换可以,莫有电池不需要啦呵呵,
     7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超过0.2安电源停止输出(待机短路故障现象)
      8切断5va输出后级仍旧短路,判断前级短路,后测量pwm输出电容短路,更换后待机0.05安正常,3va正常
      9试着开机可以开机到0.3安停止,测量发现1.8vs没有,查图纸由ec控制开启,ec输出3.3伏到1.8vs的开启脚电阻分压后得到一个低于3.3伏电压使1.8vs输出
    10测量1.8vs开启脚没有电压,测量ec的94脚有3.3伏输出,跑线我晕有个地方断线几根,估计什么东西划开的,从ec飞根线到1.8vs开启脚,1.8vs产生以及后面的电压都出来啦
     11电源2A开机测量cpu核心供电出现,估计硬起动完成呵呵,因为不会补线,软启动估计报错,就此放弃

网友:
一个废板还能搞的电压都出来,挺有耐心的,功力不错,鼓励鼓励;看着文字描述挺费劲的,要是有你拍的插图那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不错呀

网友:
很有耐心的,要坚持到底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