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又一台同样问题的华硕。。。

楼主(2014-05-10):
华硕N43SL 按开机键不触发,拆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正常使用。
查时序都正常,就是PWR_SW#高低高进EC后,EC的PM_PWRBTN#始终
3.3V无变化。
上次是华硕K43SV,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换了EC,换了PCH,故障依旧。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K43SD的板 摘掉COMS电池不自动触发

网友:
华硕就是要把维修的搞死的节奏啊 楼主

网友:
EC不动作要查EC的工作条件呀!~ 放电能触发说明南桥的ACPI工作是正常的!主要还是EC和ECBIOS这部份,好好查查!是什么原因导致EC不动作,给点提示!华硕的合盖开关容易坏!

网友(点评):
这机没有图纸

网友A:
我上次也修到一台上CMOS 不触发 拿下自动上电 其实故障还是在CMOS 电路上,我是把CMOS 电路上所有的元件换完了,因为有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搞定。

网友:
你看看EC 发出去桥的那个信号PM_PWRBTN#人为拉低看看呢,能触发不,直接对低,能触发换EC刷BIOS

网友:
不触发EC的条件都查过吗

网友:
查下合盖开关吧!!华硕机器这个东西容易出问题,,合盖开关不用图纸吧?

网友:
PM_PWRBTN#直接接在开关上

网友:
下回碰到试一下

网友:
看不懂,不好意思

网友:
华硕问题多多,不容易搞。

网友:
还是先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跳接pwbt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修到一台上CMOS 不触发 拿下自动上电 其实故障还是在CMOS 电路上,我是把CMOS 电路上所有的元件换 ...

有杀错不放过。这就是传说中的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