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点不亮

楼主(2014-05-10):
SL410K笔记本开机电流跳到0.7就上不去,换过内存和CPU BIOS也刷过显卡也加焊过还是一样,最后疯狂的把显卡打下来重新做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模一样,我想是不是缺少了那一个电压导致的还是显卡本身坏掉,不知道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你每个电压都测试一下。

网友B:
我修过的都是显卡坏了的,换个试试

网友C:
你不查内存电流多少、

网友D:
这个机型本来维修就有难度,在维修的过程中多测量,总结经验,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每个电压都测试一下。

电压都测试过都正常,包括显卡的核心电压都测试过都正常

网友:
拆掉显卡跑电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查内存电流多少、

这个肯定查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型本来维修就有难度,在维修的过程中多测量,总结经验,会修好的

好吧 有没有技术性点的参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都是显卡坏了的,换个试试

到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换新显卡了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这个是测试显卡有没有工作还是测试什么

网友:
0.7  没跑码吧?

网友:
不自检吧

网友:
遇到加电到0.62不走,还在维修中。

网友:
怎么会这样

网友:
我的是cpu没电压

网友:
好像是6266a坏了

网友:
更换南桥芯片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0.7不跑了。现在都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内存好像都没过   干什么显卡

网友:
看看smbus有无啊

网友:
cpu复位 看看   要不行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2014-06-21):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的给你的一样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