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

楼主(2014-05-10):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
这么远,你让我们怎么看。

网友:
晶豪科技,台湾公司,深圳生产的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型号,这上面有一个是rom,

网友:
看看写的是什么型号,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电路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电路板的bios

硬盘电路板的BIOS应该是左上角的那个八角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