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风扇不停开关灯还亮???

楼主(2014-05-10):
电源换了,内存拨了,显卡也拨了,开关线也拨了,BIOS电池也换,BIOS里面开关设置成OFF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主板问题了,待机电压串路了

网友:
换个  IO试试

网友:
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这叫关机关不死,接上电时序反着修。

网友:
按饼哥的关机时序修,这很容易呀。

网友:
IO故障,换个IO看看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好好查查,肯定有你漏掉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