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寸显示器灯管替换问题

楼主(2014-05-10):
有个22寸显示 有一个灯管烂了 但是手头上没有22寸灯管 灯管要插4个才可以亮 现在手头上有个14寸的灯管 替换能行吗?

网友A:
屏蔽高压板,或者改双灯管高压板

网友(点评):
对,只有一支坏的话,改成双灯,亮度基本可以接受(变化不易察觉)。

网友:
14的太短了点吧?咋的也得使20的接一段电容脚,然后交错着焊上,免得一个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高压板,或者改双灯管高压板

是的,有些板子上可以直接屏蔽一组如果不行就改一条上去。成本也不是太高才1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