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斗士 斗士375 电源 棕 红 金 金 绿 5环电阻

楼主(2014-05-10):
今天修了个角斗士电源,无紫5v 无绿5v,保险管正常。拆机看了下,副变压器的开关管短路,旁边的一个c1815三极管 2个脚 短路。仔细一想 一般短路会烧保险,后又检测了2个 棕 红 金 金 绿 5环电阻 无穷大。没见过这样的电阻,是不是1.2欧? 本人初学,请各位师傅看看,上面标示   jp   是不是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1.2欧姆没错 12*0.1=1.2欧姆

网友:
第三环出现金银,就按四环处理。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网友A:
还是加个电阻比较保险,要不插上电就怕你连鞋都来不及穿就跑

网友:
电源已经修复,开关管c3150 用c5027 替换,三极管c1815 用c945替换, 2个1.2欧电阻 一个直接短接,一个用2欧替换,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个电阻比较保险,要不插上电就怕你连鞋都来不及穿就跑

可以正常使用,看了其他的电源做参考,一些本来就是直接短接的

网友:
原来三极管c1815 用c945替换,前几天修过爱普生针打电源板找完了我的料板都没找到,而C945一大把,早知能代换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找芯片了   谢了,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