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上午搞了一个显示器,不是问题太难,是我太不仔细。

楼主(2014-05-10):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客户送来的一台显示器,拆完后就没动,今天上班一看不启动。本来以为是里面大电容怀孕或者保险一类的。打开一看12v正常,5v跳变。也没发现电容怀孕。管他坏没怀孕,也许还不到四个月,我就强行给它换掉了。故障依旧,之后换掉光耦跟稳压器,还是不行,大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我就打开课件,但是还没思路。突然扫了一眼电源板,发现上面的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而是双二极管 ,就打了一下阻值164. 感觉有点低,打了一下12v的双二极管,357 。找了料板换上后ok,完美亮机。 不过郁闷的是怎么传不上图片啊。。。看看情况明天传上去。

网友A:
短接一下次级的光牛两个脚,电压能升起来就搞次级,故障没变化搞初级,感觉你还是碰到死老鼠了,觉得164并无不妥,碰巧你换了好而已,二极管不良怎么测?有知道的同志么,真心求教

网友(点评):
如果是好的板短接一下会不会也是电压升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一下次级的光牛两个脚,电压能升起来就搞次级,故障没变化搞初级,感觉你还是碰到死老鼠了,觉得164并无不 ...

感谢大神指教,我测12v的数值是300多,而5v的只有100多这也叫死耗子?
但是你的维修思路在下佩服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不说说换好的阻值

网友C:
会不会是那个复合二极管虚焊了,碰巧换了等于加焊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那个复合二极管虚焊了,碰巧换了等于加焊了一下。

木有啊,我是换的,那个阻值明显低啊。

网友C:
这个复合二极管的阻值就是比普通的二极管阻值要小一些,因为它是一个高频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复合二极管的阻值就是比普通的二极管阻值要小一些,因为它是一个高频的二极管。

不是普通的,我是跟12v的二极管对比的。

网友:
至少修好了,整流二极管坏的特别多,光耦坏的我还没遇见过,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一下次级的光牛两个脚,电压能升起来就搞次级,故障没变化搞初级,感觉你还是碰到死老鼠了,觉得164并无不 ...

楼主的意思是  短接 光耦的  热地 两个引脚 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木有啊,我是换的,那个阻值明显低啊。

阻值有100多   出来的5V 应该是偏低吧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都偏低  这得有点好的思路  要不  容易陷入难题啊

网友E:
做维修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有100多   出来的5V 应该是偏低吧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都偏低  这得有点好的思路  要不  容易陷入难题 ...

老师,来电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指教,我测12v的数值是300多,而5v的只有100多这也叫死耗子?
但是你的维修思路在下佩服

换好的是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有100多   出来的5V 应该是偏低吧   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都偏低  这得有点好的思路  要不  容易陷入难题 ...

来点分啊。。。

网友:
没有图不给您加分了,等把图传上去在给你加分

网友:
加两分;还行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维修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好一句胆大心细,做不到胆大,技术不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