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7主板奇葩问题引起的反思。。。

楼主(2014-05-10):
七彩虹C.H61U  V27主板,我这里装出去的机器,刚一年,回来了,说是拿掉显卡用集成的能亮,独显偶尔能亮,我测试了下,结论是刚开机能亮,能进系统,一切正常,马上重启,立马不亮,无论怎么弄都不亮,用示波器量了下,跑码了,已经过内存了,但是不显示,拔电,凉了10分钟再开,又一切OK,再重启,又不行。。。。。。反复测试了几次都这样,这个时候做为一个维修人员第一想到的问题会是哪的问题呢????1,桥虚,2,CPU或者座子虚?3某些原件热稳定性不好????或者还又什么问题吗????大家可以发表下看,看看是什么问题。。。。谜底过两天我再解开。。。。。

补充内容 (2014-5-11 13:08):
如果是按常理能推断出来的问题,那就不叫奇葩了。。。。。

网友:
呵呵,问题都一样的

网友:
接触不良,具体哪个,不好猜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下就会好了

网友:
供电不稳定,桥假焊,热性能不好,接触不良 。。。

网友:
直接换电源……

网友:
应该是桥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学习学习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快点揭晓答案吧

网友:
没有别的想法,桥?BIOS?

网友:
冷机开机???cpu问题????

网友:
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

网友:
维修不是猜谜语,说说经验吧!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是有 灰尘 影像的吗?

网友:
借你的帖子赚点下载分,谢谢了

月饼 -10 灌水得来的分,要吐出来。

网友:
楼主 尽快揭晓 谜底啊       新手学习下   是有原件虚焊吗?

网友(2014-07-02):
太忙都忘记了,其实这类型的板子基本都是BIOS的问题,刷了就好了,

网友:
值得思考的是,BIOS里的数据也存在时好时坏的时候,热了就丢失,冷了又回来了,以后修机子别一味的这种热不稳定现象都考虑到桥或者别的什么虚焊,呵呵,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