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5-10):
有一台联想Y460进水机,拿过来拆机后看到内存供电芯片氧化,刮干净补焊后能开机,客户拿走用了10多天拿过来说进系统黑屏,测试确实是这样的,首先装系统进PE正常,装系统之后第一次开机OK,再重启进系统黑屏,系统换了两个了,版号是DAKL2AMB8D0,谁修过这样的故障,指点一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因为是进水  不排除显卡的氧化  所有加焊显卡故障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进水的机器故障很多吧,这种机子最难搞。

网友A:
下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问题,上次碰到一台HPG42也是进系统黑屏有声音,加焊显卡解决。刚开机出于节能目的可能使用集显,进系统后加载显卡然后黑屏。进PE不加载显卡驱动,刚装好系统没有显卡驱动,第二次重启可能是你打了驱动或是自动加载,另外Y460的显卡也挺容易坏的,这样的解释说得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官方的显卡驱动试试……

现在发现南桥旁边25.00晶振的波形一闪就没有了,正常应该是有持续波形的吧,把南桥旁25兆晶振取掉照样能正常开机,跟原故障一样,晶振也换了,还是闪一下波形就没有了,现在考虑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现南桥旁边25.00晶振的波形一闪就没有了,正常应该是有持续波形的吧,把南桥旁25兆晶振取掉照样能 ...

换谐振电容没有?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 如果正常的话可能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下bios看下啊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不知对不,因为是双显,用集显的时候25的晶振工作有波形,用独显的时候就没有波形,所以建义重点还是放在显卡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样子的机器  求解决  进系统会黑屏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就能进去

网友:
装系统不装显卡驱动就正常,设备管理器显示标准VGA图形适配器,不管他了给客户将就着用吧

网友:
我现在 手上就有一台这样的机,换了全新的显卡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先量一下值,再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南桥灭有进液就不要冲动打

网友:
像是显卡驱动问题。 是过滚动条的时候黑的,还是进系统的同时黑的呢。滚动条的话,就麻烦了。 系统的话,先换驱动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正常,把显卡驱动卸载之后正常了,没有换显卡将就着用吧

网友:
显卡,还是屏幕 黑屏,

网友:
先换下电源滤波试试,电源杂波干拢也会引起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哦 ,你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试试看?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6-09):
装系统的时候吧显卡驱动勾掉 然后试试能不能用,然后再去官网下驱动